[Kinetis] KL25的TPM模块捕获值能用DMA传输吗?(已解决)

楼主(2014-06-20):
最近在做一个测频的项目,频率可达到600K,利用TPM的捕获功能,然后中断去读取捕获值,由于频率太高会导致频繁中断,想用DMA进行传输,不要占用太多的CPU资源,配置了一下DMA功能没成功,KL25的TPM模块捕获值能用DMA传输吗?我看手册上DMA源为TPM channel,没说明是作PWM的还是捕获的。求解答。。。

网友A:
你好,楼主!
可以作为捕获的,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Section 31.4.9 DMA这一章节,里面有对TPM触发DMA传输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可以作为捕获的,我建议你可以看一下Section 31.4.9 DMA这一章节,里面有对TPM触发DMA传输有 ...

已经调好了,DMA配置有些地方不对,KL系列的例子资料还是少了点,要自己花点时间琢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调好了,DMA配置有些地方不对,KL系列的例子资料还是少了点,要自己花点时间琢磨。 ...

FRDM-KL25开发板例程其实有个关于DMA的例程的,但是就是没有TPM+DMA的,所以需要自己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