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24V接近开关怎么和5V的单片机连接呀

楼主:
现在就是想弄一个可以用单片机采集到接近开关信号的采集卡,然后就是要面临的是单片机是5V的,接近开关是24V的,直接把接近开关的输出信号端直接接在单片机的输入端有点问题,在他们之间是要加点什么调理电路才可以实现这种采集。最好是抗干扰能力强点,自己觉得是只要在这之间加一个光耦隔离应该就可以了,不知道我的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A(2014-06-20):
就是用的光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的光耦啊

那请问假如我是要把接近开关改换成光电编码器,继续用光耦可以吗?

网友B:
接近开关有 N 和 P 型, 如N型一般是集电极开路型输出,单片机IO接5V上拉电阻,接近开关输出-地 与单片机IO-地连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有 N 和 P 型, 如N型一般是集电极开路型输出,单片机IO接5V上拉电阻,接近开关输出-地 与单片机IO-地 ...

P型的又该怎么接呀

网友C:
以后接编码器可以的,只是要考虑好光耦速度,单片机中断引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P型的又该怎么接呀

P型的输出24V !

网友D:
看看这张图,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E(2016-08-09):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张图,希望对你有用!

电阻的阻直怎么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