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带CAN芯片(已解决)

楼主(2014-06-20):
飞思卡尔一个芯片有多路CAN,能同时用吗

网友A:
有的,飞思卡尔16位的S12XEP、S12XHY以及32位的MPC56xx系列多款单片机均有多路CAN,可以用于车身网络等应用,可以同时用。

网友B:
可以啊,请问你使用的是MCU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
MC9S12XEP1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MC9S12XEP100

多个CAN模块是可以同时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