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电源问题

楼主(2014-06-20):
主模块采用DC12V供电,单独一个主模块运行电流为206mA,加上5个子模块(子模块由主模块供电)之后总电流580mA,此时HT7333的电压输出不断减小,总电流也不断减小,LM2596发热严重,但是输出电压不变。请大家指点一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说明的大家请说

网友A:
C2的材料有问题吧?需要使用高频电解+多个陶瓷电容并联的组合结构的。
另外,HT733**是线性降压器件。其功耗不可忽略。建议使用DC-DC器件。

网友A:
还要提示一下,以后画电路时注意不断提高可读性和美观性。

网友B:
HT7333输出3.3V,7350输出5V,两个反了,2596输出5V?7530不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7333输出3.3V,7350输出5V,两个反了,2596输出5V?7530不多余?

这个问题看到了,焊接的时候调换了,LM2596在此输出7.5V

网友C:
LM2596发热严重 ,计算一下LM2596输出电流的波纹系数,调节其电感值;电路图看了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