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一些单片机time1计数和晶振是一个引脚

楼主:
如果用内部晶振要用time0定时0.5S ,如何做到更精确。
我看了下40P的PIC   T1CKI和晶振引脚是分开的。

网友A(2014-06-20):
在正确代码的情况下,定时精度和振荡源的频率相关。

网友B:
没看懂楼主想问什么,把Timer0的输入时钟设置为晶体振荡器就可以了,管他分开不分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