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7657读出来的14位补码数据该怎么处理呀

楼主(2014-06-20):
AD75657读出来的14位数据,该怎么转换成模拟数据呀? 范围为+-5V的用(advalue  * 10.0 / 16384 - 5)函数处理,感觉转换出来的数据不对呀!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2016-05-13):
int16_t advalue;

/* 14位数据,补码运算 */
advalue <<= 2;
advalue >>=2;

result = advalue * 10.0 / 16384 - 5;

看过C语言的书上写的是,无符号右移后再左移高位用0补齐。而有符号数最高位(符号位)为1时,左移用0还是1补齐不确定。实际测试中,用arm Cortex-M4,win7 ,Ubuntu中测试,当符号位为1时,右移最高位用1补

网友B:
2个字节数据分别左移2位放入一个“整形与2个字符”的联合体,直接读出整形就可以了。

网友C(2017-05-26):
专做ADI,原装现货和海外订货,接收全系列询价。有需要请联系我,QQ267416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