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功放噪音问题,怎么那么难解决啊?

楼主(2014-06-20):
示意图如上图,输入端悬空不悬空都一样,从喇叭发出哼哼的声音,用手摸地线就消失了,这种噪音如何去啊?

网友A:
可能电源不是三线的,或者功放机壳没有接地线。

网友B:
可以把具体的内容电路图贴出来吗?

网友C:
1,功放电路输入阻抗太大
2,图画得不对,难道功放和电位器之间不需要共同的参考地吗?可能原因就是这里引起的。
3,将10K电位器换成1K电位器。

网友D:
估计你某个地方的地你没有接。仔细检查下。

网友E:
这个仅从原理图上是看不出道道儿,推测,应该是“电位器外壳”,“功放地”,“GND”等存有工艺结构性的“不共地”(或说干扰型电位不等)问题,可惜未画出前2个“地”来,无法进一步谈了

网友F:
系统地回路处理不良或者电源本身的耦合。

网友G:
这么多人回贴,楼主怎么不出来回复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