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一段程序,CCS 和 IAR 编译运行的结果不同?

楼主(2014-06-20):
同样的一段程序,CCS 和 IAR 编译运行的结果不同?
软件版本:
CCS:  5.2.1.00018
IAR :5.50.2
硬件: MSP-EXP430G2    Launch Pad
IAR编译后,两个灯交替闪烁。
CCS编译后,两个灯 “常亮” ,闪烁的非常快,没有延时
是由于没有进入延时函数?

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0;a<x;a++)
      for(b=0;b<1000;b++);
}

int main(void)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关闭看门狗
    P1DIR=0x41;//配置两个LED引脚为输出状态
    P1OUT=0x01;//初始化LED状态,LED1亮,LED2灭
    while(1)
    {
            delay(1000);
          P1OUT ^=0x41;//翻转两个LED管脚状态
    }
}

网友A:
注意一下 优化级别   还有防止被优化  不要见怪

网友B:
检查软件设置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一下 优化级别   还有防止被优化  不要见怪

OK 谢谢了!

楼主:
原来是给优化了。。。。。

楼主:
优化举个简单例子:
int i;

i=1;
i=2;
i=3;
i=4;
i=5;
i=6;
i=7;
i=8;
i=9;
i=10;
这段代码会被直接优化成
i=10;

连续10次给i赋值,只有最后一次才有意义。
前面的赋值没有意义,会被直接优化掉。
如果后面i也没有被使用,则变量i本身没有意义,直接优化掉。
最后编译出来的代码就是空。

进一步,把上面的赋值换成循环
int i;
for(i=1;i<10;i++);
这段代码也会被优化成
i=10;
循环相当于连续给i赋值9次,循环里面i的值是多少,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循环退出时的i值才有意义,相当于最后一次的赋值i=10;
如果后面的程序没有用到i,则变量i本身没有意义,直接优化掉。
最后编译出来的代码就是空。

谨记:空循环是没有意义的,有点优化能力的编译器,都会将空循完全环优化掉。
如果需要延时,请加上volatile,或者调用编译器的延时函数,或者用编译参数禁止优化,或者使用内嵌汇编。

总之,不要使用没有volatile的空循环带实现延时,这是不规范的。

楼主:
加个  volatile ,防止被优化。呵呵。

设置优化等级高也不怕了。

网友C:
使用空操作相关的指令进行延时最容易被优化掉,最好使用定时器延时,准确不容易出错

网友D:
这个的话看下两个编译器的关于该单片机在应用时的设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