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串口3.3v-5v电平转换

楼主(2014-06-20):
做了个读卡器3.3v系统,想接到5v的232上,我的g级没有串10k,其他都一样,发送会有丢字符的现象
这是为啥,通信速率9600

网友A:
原理图的可读性比较差。建议以后多注意。

网友B:
这是网上流传的一个3v与5v电平转换的电路,双向,
来源应当是飞利浦公司。

我试验过,波形不太好。

LZ用到 232,难怪错了。
232有负电平。

你确定用一个MOS可以这么做电平转换?表示怀疑。。。

网友C:
5V接哪?3.3V接哪?

网友D:
楼主应该先看一下你的232芯片输入端的高电平辨别门限Vih是多少,能不能直接认识3.3V的输入,能认识就不用折腾啦。还有把232换成3232不就可以直接用3.3V工作了??

网友E:
那就把MOS改为BJT。

网友F:
学习到了新知识哈

网友G:
请百度下232的电平规范。。。

网友H:
切换速度不够?

S端对地并接电阻电阻试试?

网友I:
你测下5-3.3两端的波形看有没问题,从波形上肯定能看出来

网友B:
@djxf

学习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