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手册,这里有个错误吗?

楼主(2014-06-20):
stc89c52rc手册里讲到开漏输出的端口示意图如下:

我觉得输入回路那个施密特反向器后应该有个反相器才行。

楼主:
下面这个是STC11F-10Fxx手册里的图,我觉得这个才是正确的。

网友A:
这个不清楚,建议咨询下stc官方

网友B:
读电路的输入也可以反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