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XMEGA32A4 FUSE

楼主(2014-06-20):
可以在CODE裡讀FUSE嗎?
該如何做

网友A:
MEGA 是可以用程序读 FUSE 的.  但是这个新的 XMEGA, 看说明.
A separate memory section contains the fuse bytes. These are used for configuring important system functions, and can only be written by an external programmer.
好象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GA 是可以用程序读 FUSE 的.  但是这个新的 XMEGA, 看说明.
A separate memory section contains the fus ...

    研究幾天
    FUSE可以讀出,CODE如下

    NVM_ADDR0 = 0X01;   //FUSE1
    NVM_ADDR1 = 0X00;
    NVM_ADDR2 = 0X00;
    NVM_CMD =   0X07;
    CCP = 0XD8;
    NVM_CTRLA = 0X01;

    NVM_DATA0會LOAD  FUSE1

网友B:
        /* 读 FUSEBYTE1 */
        fuse_val = nvm_fuses_read(FUSEBYTE1);

        /* 查询 置位向量是否指向应用区 */
        if ((fuse_val & NVM_FUSES_BOOTRST_bm) == BOOTRST_APPLICATION_gc) {

                gpio_toggle_pin(LED_PIN_1);
        }
NVM_DATA0會LOAD  FUSE1

网友B:
熔断器用于配置重要的系统功能,并且只能通过外部程序员编写的。应用软件可以读取溶丝位。溶丝位是用于配置掉电检测复位源,如看门狗,启动配置,JTAG使能,和JTAG用户ID。共有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