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SDL是否支持eMMC 5.0版本

楼主(2014-06-20):
如题:
请问I.MX6SDL是否支持eMMC 5.0版本。

根据IMX6SDLRM.pdf中uSDHC模块的特性描述:
Compatible with the MMC System Specification version 4.2/4.3/4.4/4.41

是否是指I.MX6SDL只能支持eMMC 4.41以下的版本?

网友A:
楼主你好,默认的话是只支持eMMC 4.41版本及更低的版本。

网友A:
不过你要是使用eMMC 5.0版本的也是可以,不过在BSP中你要做一下修改
change check value of card->ext_csd.rev, change 6 to 7.
eMMC 5.0 can work as an eMMC 4.4。

网友A:
这里有一个客户写的patch,你可以参考一下 0001-With-the-new-eMMC5.1-spec-there-is-a-new-EXT_CSD-reg.patch.zip (812 Bytes, 下载次数: 1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你要是使用eMMC 5.0版本的也是可以,不过在BSP中你要做一下修改
change check value of card->ext_csd. ...

eMMC 5.0 can work as an eMMC 4.4。这个怎么理解?是达不到eMMC 5.0的速度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MC 5.0 can work as an eMMC 4.4。这个怎么理解?是达不到eMMC 5.0的速度么?

楼主你好,你帖中不是问I.MX6SDL是否支持eMMC 5.0版本嘛,修改了以后就是可以支持的了。

网友B(2015-09-30):
就是说还是达不到eMMC5.0的速度了,是吧。

网友C:
你的烧写文件也要修改成支持eMMC5.0.

网友D(2015-11-23):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好像只是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