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DRV8432 具体怎么使用的呀

楼主(2014-06-20):
TI    DRV8432    这个东东具体是怎么用的呀。   主要用在哪些东西上的??  求解答

网友A:
还是很不错的芯片,
能驱动步进电机,直流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TEC.
外部需要一个MCU,内部集成MOS,可以直接用。

网友B(2015-03-02):
引用 网友A:
还是很不错的芯片,
能驱动步进电机,直流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TEC.
外部需要一个MCU,内部集成MOS,可以直 ...

请教一下,这类集成好的驱动芯片在送PWM波形的时候,还要不要考虑死区时间呀?

网友C(2016-04-16):
这些引脚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