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晶闸管)触发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20):
我要设计一个可控硅强触发电路,不用脉冲变压器,用晶体管放大电路。触发电流是有一定要求的,我想输出级用推挽电路提高输出电流。
但是我想知道在开通过程中晶闸管门极和阴极之间的阻抗是怎么变化的?不然放大电路的输出级不好设计啊。求教!!或者设计触发电路是其他思路?

网友A:
是一个PN结,可能有并联电阻。

网友A:
不需要推挽电路,只要一个方向的电流输出能力就可以。

网友B:
用脉冲变压器更加好 可以隔离

网友C:
要触发晶闸管,电容放电就够了,何必推挽?推挽目的是两个方向均可输出足够的电流,触发晶闸管并不需要双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PN结,可能有并联电阻。

那再触发导通过程中,这电阻值是一定的还是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脉冲变压器更加好 可以隔离

使用的地方不方便用脉冲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触发晶闸管,电容放电就够了,何必推挽?推挽目的是两个方向均可输出足够的电流,触发晶闸管并不需要双向 ...

设计电路时,在触发导通过程中,可控硅门极电阻(负载电阻)是变化的吗?

那这样理解对不对,门极相当于一个PN结,触发电路输出只要是保证电压符合要求就行,电路满足功率要求就行。具体的触发电流是多少,是未知的。要根据不同的可控硅和触发电压来定,不是说我想给多大电流就给多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推挽电路,只要一个方向的电流输出能力就可以。

那这样理解对不对,是一个PN结,触发电路输出只要是保证电压符合要求就行,电路满足功率要求就行。具体的触发电流是多少,是未知的。要根据不同的可控硅和触发电压来定,不是说我想给多大电流就给多大电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增大电流输出能力,还是提问的问题,设计电路时,在触发导通过程中,可控硅门极电阻(负载电阻) ...

触发导通过程中,门极电阻有变化,但变化并不大,通常不必考虑此变化。

晶闸管手册中,通常给出触发电流,厂家保证在此电流下晶闸管一定会被触发。同时也给出门极允许的最大电流,小于此电流晶闸管就不会损坏。设计时驱动能力一般按照手册中给出的触发电流若干倍进行设计,且设计者要保证不会超过允许的最大触发电流。这个范围相当宽,所以不必很严格地进行设计。
要“想给多大电流就给多大电流”,触发电路必是恒流源。但因触发不必很严格,所以使用具有一定内阻的电源即可,并不要求是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发导通过程中,门极电阻有变化,但变化并不大,通常不必考虑此变化。

晶闸管手册中,通常给出触发电流 ...

有点明白了,那还有个问题。设计驱动能力时,我应该提前了解负载电阻吧,也就是门极电阻,这样才能将触发电流值范围确定。
那门极电阻有一定变化,变化不大,这个阻值在什么地方能查到?手册上没有,难道是未触发之前测量的G/K之间的电阻?我测的组织在20欧姆左右。 如果触发电流是2A的话,那触发电压不得达到40V了?这样电路实现不了啊。
我这个思路是不是有问题?这个触发电流是触发电路来决定的,还是负载(可控硅)来决定的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明白了,那还有个问题。设计驱动能力时,我应该提前了解负载电阻吧,也就是门极电阻,这样才能将触发 ...

“有点明白了”
还没有明白。
“我这个思路是不是有问题?”
当然有问题,而且很大。

“我测的组织在20欧姆左右”
你根本没有必要测量门极电阻。
2楼戈卫东早就说了:“是一个PN结”,PN结不是线性的电阻,所以测量电阻毫无意义。

手册中必给出最小触发电压和最小触发电流,满足这两项并留出足够余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明白了”
还没有明白。
“我这个思路是不是有问题?”

新手请勿见怪,我再琢磨琢磨,回头再来请教

网友D:
脉冲变压器还不方便?多大的可控硅呀?同意戈卫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冲变压器还不方便?多大的可控硅呀?同意戈卫东。

用在高压上,电转光,光转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