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pwm捕获,对捕获的pwm做一定的变化后再输出pwm

楼主(2014-06-20):
stm8s103f3 TIM1_CH1做pwm捕获,对捕获的pwm改变后再由TIM2_CH1做pwm输出

楼主:
有谁做过类似的程序,能给点思路吗?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捕获结束之后,你可以通过读寄存器知道当前捕获的PWM的宽度和占空比了吧?然后再设置pwm输出,配置相应的参数,打开cen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736468-1-1.html
但是是STM32的,,原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