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把握整哭了,给跪了!

楼主(2014-06-20):
这是给1602的第一行第一列给的数字1,让显示的结果:所有列都是1, 而且有个方块。如果把写地址换成第二行第二列,只显示个小方块。

网友:
调整一下对比度看看

网友A:
调整一下VLCD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一下VLCD的电压

不是对比度的问题。因为我现在开发板的例程是对的 。

网友:
你开发板的例程只能说明是程序对的

调整一下VLCD的电压,是需要调整实物的电压

网友B:
对比度问题。

网友C:
文字正确,但看得到方块背影,就是对比度没调好。而只看到一行字符或一行方块,则是模式没有设置为2行或者设置没正确传达~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对比度问题。。。。。。。。。

网友:
对比度不是用程序调的,是硬件上调的

网友E:
楼主这个高级技术员称谓还真是水啊 哈哈
补充:楼组这是用什么语言写的 感觉没见过啊

网友F:
第三脚,接一个电位器。

网友G:
难道软件还能调节对比度电压?

为什么不可以呢?增加一个数字电位器,I2C接口的,TI就产,有何不可用软件调试亮度呢?!!

网友H:
模糊中,看到一排的“1”,对比度呀

网友I:
肯定是对比度的问题,会有一个可调电阻的!

网友J:
电位器调节一下亮度

网友K:
电阻大小,调整对比度。

网友L:
还要调整你的显示方式

网友M:
检查LCD初始化程序

网友M:
没看懂你的程序,在总线上挂的吗?

楼主:
我的程序目的是:让LCD在“第一行第一列”显示数字1,结果在第一行的所有列都显示1,而且有小方块。很多大牛都说是对比度的问题。那为什么我的板子下载开发板例程是对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目的是:让LCD在“第一行第一列”显示数字1,结果在第一行的所有列都显示1,而且有小方块。很多大 ...

如果是同样的程序,在不同的板子上有不同的现象,那肯定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目的是:让LCD在“第一行第一列”显示数字1,结果在第一行的所有列都显示1,而且有小方块。很多大 ...

这个原理图有点问题,1602对比度管脚通过2.2K电阻接地,肯定不对嘛,电位器呢?

网友N:
哈哈哈,人生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同样的程序,在不同的板子上有不同的现象,那肯定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

不是同样的程序啊。我意思下载例程是对的,我自己写的不对。

网友O:
很有可能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P(2014-07-23):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