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图中的向下的尖峰

楼主(2014-06-20):
尖峰持续的时间1us左右。在在CD4051切换通道时产生的。这个信号时lm339的输入端,容易产生干扰。有办法去掉么?

网友A:
贴原理图出来嘛,让我也好好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原理图出来嘛,让我也好好学习一下

原理图复杂的很。而且很大

网友B:
串一个大小合适的电感~

网友C:
没有电路,只能猜,被切换的信号延时或与切换器件不同步造成。

网友D:
滤除这么窄的脉冲,用很小的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