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视频类ADC类型

楼主(2014-06-20):
最近在学习视频AFE产品,一般地视频信号(CVBS/YPbPr)在decoder之前需要经过ADC,不知道这个ADC是什么类型的?
视频信号算是高速信号了,对于1080p/60来说其clock达到148.5MHz,相应的ADC应该也是用高速的,但是实际的IC里面一般使用哪种ADC呢:逐次逼近型/采样保持型/∑-△型?规格书上都没有写,哪位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A:
高速ADC不是你的说的那几种传统ADC类型,而是在并行比较结构(Flash技术,注意它跟FLASH存储器没有丝毫关系,拼写时大小写也不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流水线、折叠内插等结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ADC不是你的说的那几种传统ADC类型,而是在并行比较结构(Flash技术,注意它跟FLASH存储器没有丝毫关系 ...

Flash技术听说了,流水线是否就是pipeline型?折叠内插型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多谢了!一般视频类ADC用的哪一种?还是不同类型都会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Flash技术听说了,流水线是否就是pipeline型?折叠内插型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多谢了!一般视频类ADC用 ...

高速ADC技术自己去找资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不适合论坛表述。视频ADC不是一种专门的ADC,只要转换速率够的高速ADC都可以应对视频的AD,所以其结构不是唯一或不变的,而且还处于不断发展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Flash技术听说了,流水线是否就是pipeline型?折叠内插型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多谢了!一般视频类ADC用 ...

现在用Flash的很少了,太贵,且功耗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ADC技术自己去找资料,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不适合论坛表述。视频ADC不是一种专门的ADC,只要转换速 ...

明白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