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IAR下载代码时报错(已解决)

楼主(2014-06-20):
我用的是飞思卡尔的K60DN512的单片机,用的是IAR6.50的版本,在勾选use flash loader的情况下下载时报错There were warnings while generating flash loader input,求解?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芯片具体型号是多少?
IAR6.5选择的flash loader是哪一个?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请继续在帖子里与大家讨论,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配合我们结帖。
由于你长时间未按本论坛中结贴方式操作结帖,所以先把帖子标题添加了(已解决)字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