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谁搞过XL1101-DO2

楼主(2014-06-20):
谁搞过XL1101-DO2无线模块?我参考51的程序移植到NUC140上,通信不上。
大侠,移植时需要注意什么吗?谢谢!

网友A:
没有搞过,帮顶,SPI不难,抓波形即可,波形和51一样就行

楼主:
谢谢!我没有51的板,而且那个模块是3.3V的。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51是5V的,无线模块是3.3V,电路怎么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51是5V的,无线模块是3.3V,电路怎么接?

恭喜你,M0就是3.3V供电的,可以加上拉

楼主:
谢谢楼上,怎么加上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51是5V的,无线模块是3.3V,电路怎么接?

用M0啊,用M0没有问题

网友C:
没搞过的路过

楼主:
m0电路是没问题,可是通讯不上,查不出问题来。

网友D:
就是基于TI的CC1101的模块,SPI接口,3.3V电平,可以直接接

楼主:
楼上,你是说CC1101,3。3V可是直接接5V吗?不会烧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你是说CC1101,3。3V可是直接接5V吗?不会烧掉?

供电肯定是不可以乱接的,多少的VCC就是多少的VCC,但是管脚可以加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