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023感性负载电路中电阻有时会被烧的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20):
关断时, ZL 与 C 发生振荡, 能量靠这个2K 电阻吸收. 可能能量太大, 吸收不过来吧

网友B:
关断时,电流为0,应该不会震荡啊,
应该是没导通时震荡吧。

网友B:
0.1uF电容在60Hz时的容抗抗为26K左右。如果不考虑电感,那么电流约为8.3mA.这时在2K电阻上产生的功率为0.14W,不足以烧毁电阻。
但是如果电容与电感L形成震荡,那电阻上的功率应该会大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1uF电容在60Hz时的容抗抗为26K左右。如果不考虑电感,那么电流约为8.3mA.这时在2K电阻上产生的功率为0.14 ...

我在A K两端还加了阻容,CBB103/630V和100欧/0.5W,烧得厉害的这两个也面目全非,这几个元器件都需要加大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