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MCU – KEA] 【玩转KEA】官方实验例程ADC模块

楼主(2014-06-20):
汽车级KEA系列MCU集成有一个16通道12位的SARADC,带有内部带隙参考通道,在停止模式下运行,可选择的硬件触发器(ADC)。

本实验主要演示通过ADC模块测量板上光线传感器的模拟电压值,ADC第七通道将光线传感器的电压进行采样,并通过LED进行二进制的显示。

1所示为光线传感器部分的电路图。
2为板上的实际电路

很多用户发现,程序运行时候LED等并不闪烁,查看ADC采样寄存器得到的值也非常小。
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做实验发现,这时候如果短路光线传感器Q1两端时可以发现LED全亮,ADC采样寄存器值为0xFF,短路R10的两端发现LED全灭,ADC采样寄存器值为0x00
这是为什么呢?
测量光线传感器电阻,阻值约为2M欧姆,而串联电阻R10阻值仅为10K欧姆,R10电阻上的分压非常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ADC转换结果很小(0x03左右)。
后来经过测试发现,通过使用强光照射,比如用手机背面的LED灯照射,光线传感器电阻电阻显著减小。同时也能看到LED不停的闪烁,说明R10上电压有明显变化。
本示例代码在KEA官网www.freescale.com/kea上就能下载哦!
TRK-KEA64:
TRK-KEA128:

网友A:
这个ADC支持自校准吗?

网友B:
LZ兄台,手上没板子没法试验。

网友B:
这个ADC支持自校准吗?

2楼兄弟,只有0.1%以上精度的AD上面,用它才有意思。
计量用的IC,才有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楼兄弟,只有0.1%以上精度的AD上面,用它才有意思。
计量用的IC,才有它。 ...

12位的分辨率,达到0.1%的精度不难吧

网友B:
12位的分辨率,达到0.1%的精度不难吧

兄弟,在MCU芯片上集成ADC,不是难度问题,是成本问题,抗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兄台,手上没板子没法试验。

现在就可以参与讨论或者自主申请免费获取哦!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378%26typeid%3D378

网友C:
12位ADC,通常的温度、亮度等测量都够了,想看看16通道采样的速度最高能做到多少。

网友C:
说是官方的SPI例程也要出来,什么时候可以上线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是官方的SPI例程也要出来,什么时候可以上线下载啊?

具体信息请关注KEA网页哦!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e=KINETIS_EA_SERIE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中。

欢迎发表学习心得体会!:P

网友D:
欢迎发表学习心得体会!

好的。

网友E:
kea有16通道12位的SARADC,采样率可通过寄存器进行配置,可以配置成总线时钟、总线时钟的一半、ALTCLK或AD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