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大家都来找BUG,找到有奖噢

楼主(2014-06-20):
#define                Get_Key_Port()              ((P1&0x7C)>>2)|((P5&0x10)<<1)//扫描所有的按键口
现在已知Get_Key_Port()读取的一直为0x3F,那么下列语句
  1.    if(Get_Key_Port() == 0x3E)//表明有按键弹起时
  2.                         {
  3.     TX1_write2buff(8);
  4.                         }
请问这条语句TX1_write2buff(8);会不会被执行呢?

网友A:
必须不能啊,3E和3F

网友B:
E和F两个键差的距离挺远,这BUG是人造的吧?

网友C:
硬件没问题,感觉软件没啥问题啊,楼主现在有解了吗

网友D:
当 P1.2 拉低时, 就会被执行

楼主:
@ar_m_cu @gxliu08 @coslight @slotg
  1. ((P1&0x7C)>>2)|((P5&0x10)<<1)
由于这句最外层没加大括号,导致一直执行
  1. TX1_write2buff(8)

网友E:
你这是故意搞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