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多路电流单片机AD采样显示,要如何做呢?

楼主(2014-06-20):
需要采集4个300v供电的负载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通过单片机ADC采集,显示出电流值。
由于1个负载有多个支路,只能采集负载供电上端的电流,现在 看到的方案都是低端采集的,就是一个检流电阻接地,一端接负载的负极,通过电阻的压降,计算电流,这种方式不适合我,我自己画个简图不知道是否可行,毕竟电压很高,会影响低电压电路,单片机我打算单独供电,和负载的电源地分开来(隔离供电。
有熟悉的朋友吗,给指导一下。

网友A:
描述:就是一个检流电阻接地,一端接负载的低电位端。

网友A:
你那种方案也可以,需要使用电流传感器或隔离放大器。

网友A:
把+300V当成地也未尝不可,单片机和+300V共地,原来的地当成-300V。

网友B:
:L
最好的办法,用电流传感器,比如霍尔电流传感器,可以做得很好。

退一步讲,可以用高端电流采样的方法,差分放大,单片机的地不需要和高压接在一起,可以浮空,也可以接到真正的大地,
如果差分的电阻选大些,比如几百K,那么电流很小,即使人接触,也没有触电的危险。

你如果将单片机的地和高压接在一起,那是让单片机找死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