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编译生成HEX文件问题

楼主:
IAR编译出来的,加载到STVP中可以看见里面有多余的东西。怎么去掉这些东西。

网友A(2014-06-21):
节约FLASH的方法。
编译成Release版本,或者减少目录级数

网友B:
Release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都删掉,然后重新编译就行了。

网友C:
嵌入这么多无效信息进去, 不应该啊. 难道是设置问题, 还是编译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