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继电器切换输入问题,求解?

楼主(2014-06-20):
本人需要将零点几个毫伏的电压进行放大,采用仪表放大器INA141p,但由于该信号有多路需要切换输入就采用了G6k-2P-Y的微型继电器进行切换,于是在仪表放大器前端加上了这个继电器,加上之后测试发现放大的信号跟没加放大的不想同,而且差别挺大的,这是什么问题呢?求解?

网友A:
输入有没有阻抗匹配之类的需求?先检查输入到放大器之前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一个可能的原因,根据厂家,大部分继电器不适合小信号切换用。

网友C:
没错,相当多的继电器对小信号不适用,楼主信号才零点几个毫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可能的原因,根据厂家,大部分继电器不适合小信号切换用。

适合小信号切换用的开关,有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为什么不适合呢?我选的是欧姆龙系列的微型继电器,测试效果总是不好。用模拟开关效果也很差,按道理 ...

每一路信号先放大到适当的幅度,再用模拟开关切换。

网友D:
小信号一般都需要很好的屏蔽,和很短距离。
你的信号大老远的跑到继电器,进继电器后有相当的距离完全裸在哪里,信号不受到干扰就怪了。
放大后再进的话效果要好很多。
小信号一般都有个前端放大,每路一个,后级放大的话倒是可以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