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Sense引脚的新用法

楼主(2014-06-20):
在开关电源的现场应用中会存在着负载离模块距离较远的情况,电源模块通过导线远距离连接负载,由于导线存在一定的阻抗,从模块输出端到负载端由于导线直流阻抗的存在而导致电压下降,在负载端所得到的电压低于模块正常的输出电压,精度范围超出技术规格书所规定值甚至可能达不到负载正常工作所需要的最小电压,尤其在大功率开关电源,其输出大电流的情况下压降更为明显,严重影响负载的正常工作状态。
        为了满足负载正常工作的电压要求,一般会采用远程电压补偿的方法提高负载的输入电压,在我司的电源模块中,VRB_D-40W产品就设置有+SENSE-SENSE远程电压补偿脚对远端负载的输入电压进行补偿,满足应用要求。使用的接线方式可以参考如下技术手册:
http://www.mornsun.cn/public/channel/DCDC/Exceed40W/VRB_D-40W.pdf
    当然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使用Sense引脚的功能,下面将介绍一种新颖的方式。该方式主要针对矿用产品的设计。
    我们知道矿用本安情况下对电源有一定的要求,主要表现在对电源的限能,使得电路中不能够产生火花。因此很多限压限流电路就应运而生。我们很多的DC-DC模块也应用在这个场合。
    假设一下,如果限压限流电路中有一个MOS管串联在输出端作为一个控制开关的话,MOS管导通是会存在一定的压降的,且电压的大小跟流过的电流成正比,那么达到实际负载的电压就会比较小。或者有些情况下希望不带载的时候电压能够低一些,这样就为带载有一个缓冲,在这样的电路中如果直接使用模块的输出2个引脚的话,难以实现这样的功能。此时,我们可以建议使用带Sense引脚功能的产品。Vo+和Vo-直接连接在后端的限流限压电路中,这个电路的输出再连接实际的负载,同时Sense+和Sense-也同样连接到负载端,这样可以完全避免后级保护电路两端的电压造成到达实际负载的电压低的情况,将上面链接应用的屏蔽电缆改成保护电路就行,能够解决负载电压偏低的烦恼。

网友A:
Sense引脚 求解的

网友B(2014-11-01):
小功率产品没有必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果断顶的

同顶

网友D:
基本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产品没有必要吧?

主要考虑压降做补偿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ense引脚 求解的

补偿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小功率产品没有必要吧?

我没用过

网友F(2015-10-15):
距离的问题有没有界限。。。十米算不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