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高阻100G以上 性能如何??

楼主(2014-06-20):
http://www.ohmite.com/search.php ... mp;function=results
在这个网站上看到1T的贴片电阻,然后在LMP7721的评估板的说明文档中有说10T的1206贴片电阻,有人做过没?不是说高阻得好好绝缘么?贴片的怎么做到?期待高人指点。

楼主:
另外,最近在抄国外的一个前放板,用的这是啥板材呀???同求高人指点。左边的红线接的是高压,出来也是接了两个高阻,目前没测出来阻值。。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种贴片的高阻,但Ohmite的高阻做的还是不错的,用过其mini-mox、maxi-mox、slim-mox,1G到1T,都满足指标。
高阻的问题,除了温漂大以外,主要是电压系数大,这对于小体积的贴片尤甚。
比如HVC1206,100G的电压系数达到1000ppm/V。
HVF系列的电压系数看起来好一些,1G-5G的阻值的为40ppm/V,但更高阻值的没有指标。
至于绝缘问题,现代PCB绝缘电阻都很高,只要焊剂选好即可,可能要求非常高的地方也需要开缝。

网友B:
长见识了。我只用到500M的贴片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这种贴片的高阻,但Ohmite的高阻做的还是不错的,用过其mini-mox、maxi-mox、slim-mox,1G到1T, ...

大神果然NB,一直关注您的帖子,我最近才接触电离室的信号放大电路,要学习的太多了~~期待您之前说的高阻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