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GPRS的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4-06-21):
想问下现在一般向车载定位设备,他们对GPRS、GPS模块的低功耗是怎么设计的?
目前在做的这个项目也要用到GPRS、GPS,项目性能核心在于低功耗。计划是不用的时候将GPRS、GPS关断来达到低功耗的目的,因为之前查资料发现他们所谓的待机模式或低功耗模式的电流还是太大,符合不了我们的要求。

那么现在我初步调试的情况是:
GPRS从上电,给它电平使之复位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拨号,好像是它要初始化SIM卡,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长
GPS我们应该能够保证它热启动,但是启动后给我们的定位数据是否是当前的数据还是上一个位置的数据,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求解。

网友A(2014-09-02):
GPRS从上电,给它电平使之复位后,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拨号,好像是它要初始化SIM卡,这段时间感觉有点长=>与网络状态有关系,正常情况是从开机命令到at命令能用在12秒左右,到gprs数据业务附着上在18秒左右。

网友B(2015-02-13):
时间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