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关于nRF24L01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6-21):
用nRF24L01做RFID,调试的时候用0通道的时候都没问题,用1通道的时候 就不通了,是不是他的地址匹配有问题?

网友A:
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一般都是软件有问题吧

网友C:
代码问题

网友D(2015-03-26):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E:
楼主有没有用过AX5051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