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用*半导体80V大电流系列MOS管做前级制作的24V5000W纯正弦波逆

楼主(2014-06-21):
说明一点,以前用新的用户名发过此贴,由于没有上传图片的权限只开了一个头,现在找回了多年前注册的用户名重新完善此贴!
本逆变器基本配置如下:

1.前级功率管:用的是**半导体80V大电流系列MOS管,电流等级有140A(HY3408),170A(HY3708),200A(HY4008),现在上机测试的是的HY3708*16,参数为80V170A,内阻为3.8MR(typ).4.5MR(max);

2.前级驱动IC:SG3525+MIC4452

3.变压器:一共4个,每个设计功率1250W,磁芯为PQ50。初级28*0.3mm铜皮3T+3T,次级28*0.15mm铜皮12T。

4.高压整流管:RHRG7560*4;

5.后级功率管:80N60,一共8只IGBT;

6.后级驱动的主芯片:EG8010+IR2110;

7.推挽软开关电路和硬开关电路对比。

这里说明下的是,EG8010用了非官方的接法,已经做到每路驱动都是10MS工作在50HZ方波,10MS工作在SPWM高频载波,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消除过零点的振荡,还可以做到4路功率管发热和寿命均等。我这种接法的优点是已经不需要另外用4081做死区,死区时间还是由EG8010设置。

先上个板子的图片吧,以后再详细介绍:

楼主:
实物图片。

楼主:
前级带1KW的MOS管的漏极波形:

楼主:
前级带2KW的MOS管的漏极波形:

楼主:
前级带3KW的MOS管的漏极波形:

楼主:
前级带4KW的MOS管的漏极波形:

楼主:
后级带在1-4KW的实拍图片:

楼主:
发个带载4000W的输出波形:可以看出因为8010改进了接法,就算滤波电感不大,过零点的振荡也已经基本消除:

楼主:
短路保护:本机短路保护为不关死的打嗝方式,周期为几百MS短路解除后会自动恢复.
下面是短路时取样电阻(0.025R)上的波形:

楼主:
母线取样电阻为0.025R,从短路波形上可以看出短路电流才1.5V/0.025R=60A,我试了就是4个80N60都很可靠,何况是8只,短路功率为400V*60A=24KW.
本机空载电流约为1.1A:

楼主:
短路后由于前后级处于间隙工作状态,短路时24V输入电流不到0.1A:

楼主:
EG8010改进接法后的后级IGBT管的驱动波形:

下管:

上管:

楼主:
现在该是测试效率的时候了,我们来一个软开关和硬开关的效率大比拼,先补发一下软开关下MOS管漏极的波形,下面分别是软开关下1-4KW的波形:

楼主:
可以看出软开关的波形在不同负载下都是干净漂亮没有尖峰,下面是软开关状态下效率实测图片:

楼主:
效率计算结果:
可以看出软开关在效率上还是有着先天的优势,特别是在重载下。

网友A:
牛X哄哄!湖南人名发来贺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X哄哄!湖南人名发来贺电!

呵呵,谢谢,不算牛了。

网友A:
第一次知道还有国产mos管 以前只知道ST 和仙童

网友B:
是软开关吗?如何开关就叫软开关?

网友B:
依我浅见,是开关元件中已没有电流时关断该元件,算软开关。

网友C:
***半导体。。。。。。。。。。。。是何方神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知道还有国产mos管 以前只知道ST 和仙童

国产MOS管也已经占了半壁江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我浅见,是开关元件中已没有电流时关断该元件,算软开关。

本文的电路确实如此,电流是正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导体。。。。。。。。。。。。是何方神圣?

ww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软开关吗?如何开关就叫软开关?

0电压或0电流导通或关断就叫软开关,所以没有开关损耗。

网友C:
引用 楼主:
www.*******

跑去看了看,除了MOS管,其它产品居然一点新意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跑去看了看,除了MOS管,其它产品居然一点新意都没有。。。。。。。。。。 ...

产品目录中的总条目<1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去看了看,除了MOS管,其它产品居然一点新意都没有。。。。。。。。。。 ...

**半导体主要是做中低压大电流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产品目录中的总条目

怎么会呢?MOS管就有几十种,其他做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起来!up!

网友F:
还是把**半导体隐去吧

网友G:
很值得学习,能否分享一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