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解,什么是临界任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6-21):
貌似就是时间上最紧急的任务。

网友B:
没有什么“临界任务”的说法,看样子这**是翻译的,原文应该是critical task,翻译的水平差点儿,critical有临界的意思,但放在这里不合适,应该翻译为“紧急任务”。

网友C:
类似于原子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临界任务”的说法,看样子这**是翻译的,原文应该是critical task,翻译的水平差点儿,critica ...

那求解,紧急任务该如何定义啊,是不是将优先级定义为最高就是紧急任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求解,紧急任务该如何定义啊,是不是将优先级定义为最高就是紧急任务了。 ...

“不能被中断打断的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被中断打断的任务”

明白了,那么怎样才能讲一个任务设置成紧急任务

网友E:
我看了好几遍  没怎么看懂  建议找找原文 然后结合上下文再看看

网友C:
逻辑上不可以中断,

实际上一般直接禁止中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