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调试程序报错,找原因

楼主(2014-06-21):
在linking....后面出现这种报错,.\Obj\STM3210E-EV:AL.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RV31\LIB\ST\STM32F10xR.LI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但按照这个目录,是可以找到这个文件的,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报错,求指教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360软件小助手截图20140621113955

楼主:
后面是补充的图,但是还有一点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文件是Alutim里的文件呢?但它的确是在安装keil的时候装上的

网友A:
f0的片子为何会去找f1的lib,看看配置正确不?~

网友B:
你要把LIB的路径告诉编译器,这样它才可以找到对应的文件。只放到文件夹里是不行的。

网友C:
有可能是中文目录引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面是补充的图,但是还有一点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文件是Alutim里的文件呢?但它的确是在安装keil的时候装上 ...

把lib前面的钩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的片子为何会去找f1的lib,看看配置正确不?~

抱歉,没明白是什么意思,求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把LIB的路径告诉编译器,这样它才可以找到对应的文件。只放到文件夹里是不行的。 ...

呵呵,这个怎么设置的呀?我用的是 keil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lib前面的钩去掉,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设置界面是怎么打开的,没见过呢,求教,我编译使用的是keil4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设置界面是怎么打开的,没见过呢,求教,我编译使用的是keil4 ...

这是 Altium Designer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 Altium Designer里面的。。。。

在altium里面怎么设置?在那里设置后在keil中就可以了解决我之前的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