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 CDC HOST的COMMUNICATION INTERFACE的中断输入

楼主(2014-06-21):
第一次接触USB INTERRUPT IN EP,有些疑问,请各位专家赐教。
如下图,CDC有2个interface,一个走数据,一个是状态的中断输入
请问状态的中断输入,是主机根据设定的周期定期发起IN的TRANSACTION
查询吗?如果是这样,这和定期查询BULK有区别吗?

楼主:
明白了,INTERRUPT IN就是要主机定期发起查询。在优先级上,INTERRUPT比BULK高,此外差别很小。
是这样吧?

网友A:
状态的中断输入,是主机根据配置描述符设定的周期定期发起IN的TRANSACTION
查询的,但bInterval的值对批量传输是无效的,我测试过,好像随便改一个值,确实是无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