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LTIB 编译环境中的 base_libs.spec 设定

楼主(2014-06-21):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而且我输入的时候   modify命令提示无法使用
我用gedit修改了
请问用gedit修改的可以用吗?

网友B:
不屏蔽这两行的话,在ubuntu12.04上编译Linux L3.0.35_4.1.0_ER_SOURCE_BSP时候会出现错误,屏蔽如上两行可以顺利编译成功。
如果不屏蔽的话LTIB is trying to find libraries in your host system directories. In other words, it's trying to load /lib/libc.so.6 instead of finding the library within the LTIB tree。这句话是我在别处看到的,你可以看一下帮助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屏蔽这两行的话,在ubuntu12.04上编译Linux L3.0.35_4.1.0_ER_SOURCE_BSP时候会出现错误,屏蔽如上两行可 ...

你好,Rita,能再详细点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而且我输入的时候   modify命令提示无法使用

是要使用gedit命令来编辑修改的,mofify不是命令只是修改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Rita,能再详细点么?

就是说,你不修改的话,会出错的,编译不成功。你可以不修改试一下,就知道会遇到什么问题了,然后使用你帖中的方法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