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求问:PCB布线,低频要单点接地,高频要多点接地

楼主(2014-06-21):
请问:
1.标题的结论是否正确?
2.若是标题的结论无错,那低频的情况下,使用多点接地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3.低频和高频时如何区分的?
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看一下“信号完整性”这本书。你所有的问题在看完这本书之后基本都明白了。

网友B:
问下身边的前辈,比看书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