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基本解决)LM2596输出负12v

楼主(2014-06-21):
用1A的手机充电器输入+5v,结果LM2596就像短路了一样,烫的不行,输入电压降到1.几,电流有0.9A,输出电压-1.几,估计是启动电流大造成的,改了半天也不见起色
附电路图

以采样方法:
1.增大C1(220uf、470uf、1000uf)
2.减小C2(220uf、100uf)
3.增大C3(1uf、10uf)
4.减小L1(33uh、47uh)
去掉C1,Vcc和GND并联1000uF电容,并适当减小C2,加大启动时间后就可以启动了,但波纹有些大,主要由于C2的ESR引起,并10uf钽电容后减小许多

网友A:
非技术回答,如果这不是这个项目的重点,那直接买个电压转换模块不行吗,大不了地再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技术回答,如果这不是这个项目的重点,那直接买个电压转换模块不行吗,大不了地再连一下~ ...

需要四路电源+-5和+-12,+12也是用LM2596做的,已经做好了,老师想做成一整套用在生物传感器上,电源都做不好咋在实验室混呀

网友B:
哪位帮我推荐一款电压转换器件,输入电压4-10V左右,输出电压在1.8-3v的转换期间,输出电流满足1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位帮我推荐一款电压转换器件,输入电压4-10V左右,输出电压在1.8-3v的转换期间,输出电流满足1A以上 ...

有LM2596的现成模块,电路很简单,就是体积大了

网友C:
就这点电流随便一个SOT23-6封装的小IC + 4.7uH小电感 + X5R的电容10uF,妥妥的,全部占用面积可能还没有2596芯片本身大。
SOP8的IC也一大堆,找找MPS、TI、DIODES之类的,能用的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