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4-06-21):
电路图如下,小弟不知中间的4个电阻及跟随器的作用是什么?加与不加有什么区别?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中间是不是电阻桥路,有什么用呢?

网友A:
这是个自举电路,提高共模输入阻抗用的。
没有这4个电阻、跟随器和二个电容,输入阻抗不会高于R14和R15,有了自举电路后,R14和R15两端的交流电压可以认为相等,因此其阻抗极大,就是说从对共模交流信号角度看R14和R15可以认为不存在一样。
对于交流差模信号,R14和R15等仍然存在或照旧起作用,这是测量可变电阻所必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自举电路,提高共模输入阻抗用的。
没有这4个电阻、跟随器和二个电容,输入阻抗不会高于R14和R15,有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不过,我还是不太懂,你的意思是R1~R4及跟随器主要目的是提高后面差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的?
另外,我还有个疑惑:虚线框里可以当做恒流源,通过测量人体阻抗两端电压来间接反映阻抗的变化,那么我直接用高输入阻抗、高共模抑制比的运放来直接放大人体阻抗的电压,可以吗?与这种电路有很大区别吗?还有跟随器偏置电流、失调电压影响大吗?
模电学的不好,不是很懂,麻烦再给详细解释、解释吧!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不过,我还是不太懂,你的意思是R1~R4及跟随器主要目的是提高后面差动放大器的输入阻 ...

跟随器的直接目的是让V1的输出跟随R1和R2的分压点,由于C7和C8比较大,因此就是R14上端和R15下端跟随分压点。
也就是说,U1和U2同时有信号,分压点就同样变化,而R14和R15貌似不存在一样,即恒流,对共模信号为超高阻。
直接用超高输入阻抗的放大器,那只能是直流放大的,这里说的是交流放大、交流阻抗。你要用电容隔直,那放大器就没有直流工作点了,还是要增加10M电阻对放大器进行直流偏置,而这个10M阻抗就成为共模输入阻抗,就不是超高阻共模输入了。
跟随器偏置电流、失调电压影响不大。

网友B:
分析得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