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车载逆变器的DIY电路原理

楼主(2014-06-21):
该车载逆变器的电路分为四大部分,分别是功率主板、SPWM驱动板、DC-DC驱动板、保护板。
一、功率主板:
功率主板包括了DC-DC推挽升压和H桥逆变两大部分。而一般BT电压为12V,满功率时可以达到15V,DC-DC升压部分用了一对N819,只要散热做到位,一对就可以输出600W的能力差不多,同时在市场上的价格也差不多。H桥部分用的是4个IRFP460,耐压500V,最大电流20A,也可以用性能差不多的管子代替,用内阻小的管子可以提高整机的逆变效率。H桥部分的电路采用的常规电路。
二、SPWM驱动板
的核心部分采用TDS2285单片机芯片。一般U3、U4组成时序和死区电路的末级输出都会使用4个250光藕,主要作用可以自举式供电而简化电路。而BT电压会在10-15V之间变化,为了可靠驱动H桥,所以输出工作电压一定要在12-15之间,不能低于12V,否则可能使H桥功率管触发失败。
三、DC-DC驱动板
升压驱动板,采用的是很常见的线路,以PWM的输出,采用一对N819,直接用2575驱动。因为DC-DC驱动板的接口是通用。
四、保护板
保护车载逆变器不受损坏与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的作用,保护板上包含的元器件一般包括:控制IC、电阻、电容等元件,可以在车载逆变器出现极端问题的情况下作出最稳定最有效的保护防止出现意外。
**转自车载逆变器

网友A:
电路图能分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