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电机驱动模块三级管用途求解

楼主(2014-06-21):
如题,图中为无刷霍尔电机三相中的C相驱动电路,分上桥和下桥、
不知道图中为什么上下桥不是用同样一种电路呢,还有就是上桥中的三极管Q16这块的电路做什么用呢,保护?
图片是无刷霍尔电动车的电路,方波驱动,这个应该是实用电路。

网友A:
为什么上下桥不是用同样一种电路呢,                            上桥是浮地驱动,当然没有办法一样咯.
还有就是上桥中的三极管Q16这块的电路做什么用呢,保护?        Q16 是驱动级, 加快功率管的关断.

楼主:
高手就是高手,谢谢解答,还要消化下

网友B:
浮地驱动不明白什么意思,大神解释下。。。

楼主(2014-07-24):
终于有点搞懂这个电路了。这是赶紧写下感受,以后别忘了。
说下刚上电时上下桥的状态。
下桥:PWMCL接主控IC引脚。刚上电时认为高阻,即该引脚断开状态,等主控IC上电初始化后此引脚才能有固定的电平状态输出。而此时一般其他电源都已就绪(5V 13.5V和48V),这是必须保证上下桥断开状态,防止上电烧管子。PWMCL引脚 断开状态导致Q18,Q17关断,Q19导通,此时下桥M6管的源极栅极间电压都近GND,压差明显低于导通门槛电压2~4V,功率管M6处于截止状态。
上桥:PWMCH刚上电也认为断开,导致Q15关断,Q14也关断,反正此时mosfet M5删源极间无电压差,M5也处于截止态。

PWM口输出高低电平控制 下桥的导通和截止。
PWMCL输出1.显然由于上拉 效果和刚上电时原理一样,下桥M6处于截止。
PWMCL输出0.Q17 Q18导通,Q19截止,M6栅极电平接近+13.5V 源极近GND,M6导通。

PWM口输出高低电平控制 上桥的导通和截止。
PWMCH输出0.显然由于下拉 效果和刚上电时原理一样,上桥M5截止。
PWMCH输出1.Q15,Q14导通。Q14集电极 电压接近 13.5V,所以管子M5此时栅极电压近13.5V,而一般开上桥时,其他相的下桥肯定已经打开了,所以此时源极电压近0V,导致M5管子源删极间电压差存在,M5导通,此时源极电压瞬间被拉到+48V。此时和此端链接的自举电容C36左端电压=48+13.5V=60V+,D13阻断了此时反惯,此时Q14任然处于导通态,所以Q14集电极电压也为60V+,此时M5的栅极也为60V+,由于电阻R98存在,M5源极电压仍然为48V。 但栅极电压此时由于自举电容C36所致,电容会慢慢把电放掉,左端会返回原先的差不多+13.5V,所以选取合适的C。保证在输出正电压时,M5栅极电压>源极电压+门槛电压2-4V。
PWMCH再次输出0.关断Q14,Q15。 源极此时迅速跌回近0V,而栅极从原先的60V+通过Q16 迅速把电也放到0V,关断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