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I2C可以挂多个外设吗?

楼主(2014-06-21):
在I2C接口上,STM32F072挂接了两个I2C外设可以吗?

网友A:
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B:
MASTER没问题。

楼主:
知道了,谢谢,我自己记错了,原来I2C多主机在同一个总线上才需要硬件仲裁。
单主机的话就不需要的,I2C用模拟或是固件库都是可以的。

网友C:
话说,你也可以模拟出总线仲裁的嘛,不就是每次输出数据后回读监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