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7A IAR 仿真器加载失败问题

楼主(2014-06-21):
刚学习MSP430

IAR 5.50版本,芯片选择MSP430F5437A,

点击下载之后总是出现如下报错,急,求解决??

请问是我的仿真器的版本和IAR5.50要求不一样吗?我要固件升级还是降级??

网友A:
用仿真器下载程序到430不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A:
你看看这个设置

网友B:
楼主仿真成功了吗

网友A:
对不起哈,之前少发了一个图

网友C:
加载失败,先检查下仿真器的连接线的,看是否连接正常,有时需要多接插几次的试试的

网友D:
提示看来是你电脑的操作系统的版本不支持该仿真调试软件的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哈,之前少发了一个图

非常谢谢啦,试过了,还是不行,回报老样子,我软件也重新装了,WIN7的**也是按管理员身份运行的,然后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仿真器有问题,我的JTAG 接了1,2,3,5,6,7,8,9几个脚,用的是仿真器供电给目标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仿真成功了吗

非常伤心还是没有 ,问下那个MSP430F5437A能仿真吗?不过 下载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哎,愁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伤心还是没有 ,问下那个MSP430F5437A能仿真吗?不过 下载应该还是可以的啊,哎,愁死了 ...

你用的开发板上是什么仿真器?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开发板上是什么仿真器?重新安装驱动试试

我用的是人家开发好的一块板子,不是开发板,就是一个带有JTAG口,有程序的5437A的芯片,我想直接在这个上仿真重写程序的,不知道为什么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人家开发好的一块板子,不是开发板,就是一个带有JTAG口,有程序的5437A的芯片,我想直接在这个 ...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啊?

USB型MSP430全能仿真器
MSP430-FET430UIF
从网上买的,盗版的,只有一个灯,而且我每次烧写都是绿色的灯亮了,闪了一两下,然后就软件报错了,绿灯一直亮着,我把J2的跳线连起来了,目标板连的是2号VCC

网友E:
硬件上也都检查下的哈,编译软件上也注意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仿真器啊?

我的问题解决了,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应该是熔丝断了,JTAG,SWB都不支持了,我换了个新的芯片就可以,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哈,之前少发了一个图

非常谢谢了,你的设置让我明白了很多,谢谢啦

网友F(2014-11-09):
我的跟你的问题是一样的,能不能加个qq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跟你的问题是一样的,能不能加个qq请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跟你的问题是一样的,能不能加个qq请教下

问题就出在芯片已经被熔段了,没办法仿真及烧写程序,换个芯片吧

网友G(2016-11-21):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也是mcu的熔丝位烧断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也是mcu的熔丝位烧断了?

不知道,改用BSL 下载程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该用BSL 下载程序了

如果bsl下载没问题,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