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比较弱,实在弄不懂430是怎样计数的,希望高手指点啊

楼主(2014-06-21):
我最经在超声波,想用430编写超声波的程序,可是不知道如何对超声波回响信号进行计时,希望有高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外部中断,接收到信号后计数加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外部中断,接收到信号后计数加1

可是我是对一个高电平的长度计时,而不是记一个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是对一个高电平的长度计时,而不是记一个脉冲

用定时器和外部中断可以实现脉宽测量

网友B:
利用单片机的timer计数的,每两个数之间的时间是设置一定的,采用外部中断来总体计数,这样总的时间就有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比较含糊的啊,主要就是需要检测到前后两次信号的时间差

网友C:
这个是很关键的,,利用单片机的信号捕捉功能的,并计数

网友D:
我也参考下楼上几位的高见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很关键的,,利用单片机的信号捕捉功能的,并计数

问题解决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单片机的timer计数的,每两个数之间的时间是设置一定的,采用外部中断来总体计数,这样总的时间就有了 ...

我之前也是这样写的,不过计数器还是没有计数,不过后面发现问题了,中断现场保护把TACTL清零了,不过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