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将基于stm32的2.0的FOC电机控制库从103移植到051过程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6-21):
2.0版本的FOC这个工程的源代码是基于stm103的,现在我自己重建工程把他移植到051上,第一次建工程的时候忘了加载这两个MC_FOC_Methods_lib.lib  MC_State_Observer_lib.lib文件导致了很多函数没定义的错误,后来加载了这两个文件后函数没定义的错误解决了,但是又出现了如下错误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835116269/QQ/WinTemp/RichOle/87%7DNZA3%7DS)2ESH(C19%%DQM.jpg:
1...\Output\svpwm.axf: Error: L6366E: mc_foc_methods.o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ded cpu and fpu attributes .
2...\Output\svpwm.axf: Error: L6366E: mc_state_observer.o attributes are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provided cpu and fpu attributes .
,好像是有汇编指令和当前cpu不兼容,但是在MC_State_Observer_Interface.c文件中也没有发现有嵌入的汇编语言,是不是那些不兼容的汇编指令在 MC_FOC_Methods_lib.lib  MC_State_Observer_lib.lib 中啊 ,但是在keil是打不开这些文件的,哪位前辈遇到类似问题啊?不胜感激。。

网友A:
是的, 不兼容指令, FOC 库是基于 CortexM3 内核的, 这两个 LIB 文件也是基于 CortexM3 编译的, 直接搬过来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不兼容指令, FOC 库是基于 CortexM3 内核的, 这两个 LIB 文件也是基于 CortexM3 编译的, 直接搬过来 ...

这两个文件可不可以改动啊

网友B(2014-10-29):
请教楼主,  MC_FOC_Methods_lib.lib  MC_State_Observer_lib.lib  这两个库文件哪里生成的?

ST Motor Control Workbench  和  MCKIT 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 不兼容指令, FOC 库是基于 CortexM3 内核的, 这两个 LIB 文件也是基于 CortexM3 编译的, 直接搬过来 ...

请教版主,FOC 电机库 2.0  单电阻取样  边界函数这 能提示下什么意思吗,if (bStatorFluxPos == REGULAR)
      {
              bInverted_pwm_new = INVERT_NONE;
      }
      else if (bStatorFluxPos == BOUNDARY_1) // Adjust the lower
      {
       switch (bSector)
        {
                case SECTOR_5:
                case SECTOR_6:
                        bInverted_pwm_new = INVERT_A;
                        dvDutyValues.hTimePhA -=HTMIN;
                        break;
                case SECTOR_2:
                case SECTOR_1:
                        bInverted_pwm_new = INVERT_B;
                        dvDutyValues.hTimePhB -=HTMIN;
                        break;
                case SECTOR_4:
                case SECTOR_3:
                        bInverted_pwm_new = INVERT_C;
                        dvDutyValues.hTimePhC -=HTMIN;
                        break;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  MC_FOC_Methods_lib.lib  MC_State_Observer_lib.lib  这两个库文件哪里生成的?

ST Motor Co ...

Lib是观察器的,ST没开放,ST在2.0只提供M3内核编译版本。因为3。0后改了编程方式,后面的M0版本Lib无法替换。

workbench是ST FOC SDK 3.0以上版本的PC GUI,MCKIT是ST马达开发套件的名称。

网友E(2016-09-23):
引用 网友D:
Lib是观察器的,ST没开放,ST在2.0只提供M3内核编译版本。因为3。0后改了编程方式,后面的M0版本Lib无法 ...

移植到F3可行吗

网友D:
用4.0以上的FOC SDK,FOC SDK下面有编译好针对不同内核的obj文件,直接调用预置的工程就好。

网友F(2020-09-19):
编译还跟内核有关吗 原本还打算从F1移植到F4上面的

网友G:
最近也准备学学ST的电机控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