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I2C,,能不能通过外部上拉至5V使用,,,

楼主(2014-06-21):
有这样用过的吗?因为我的AD芯片是5V电平的,,,所以想将28335的I2C管脚通过外部上拉到5v直接和AD通信,,不知道这样可行不,,,求助!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没试过。VIN最大是4.6
建议加个电平转换器或者光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没试过。VIN最大是4.6
建议加个电平转换器或者光耦吧

DSP的SCL和SDA是开漏的,,,

网友A:
开漏也得看耐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也得看耐压啊

问了好多人,,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行,,,

网友B:
不要接5伏!

网友C:
查一下28335的I2C电路所属的电源是几V的,建议上拉电平不要超过这个值,否则可能会出问题,即使短期内可能表现不出来。

网友A:
那么在意成本?
一个电平转换器就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