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口 高四位低四位

楼主(2014-06-21):
怎么能分开操作 51的P口 高四位低四位
比如给 高四位赋值 不影响低四位原有状态

网友A:
PA=PA&0XF0,清除低四位值,同理PA=PA|0XF0,置位高四位,不影响低四位值

楼主:
能不能 有更简介的方式

网友B:
嗯,这是软件上最简单的了

网友C:
能不能  像 P0=0; 这样简单 把8位口 分开操作 比如高四位PH0=0;低四位 PL0=F;

网友D:
貌似不能的

网友E:
2楼好像是正解;
补充,如果是要取反,可以用异或。

网友F:
LZ所需的“简洁”是执行上的简洁还是书写上的简洁?
指令来说没法更简洁了。书写上来说你可以玩个宏……

网友G:
I/O口连单独设置每一bit都可以……

网友H:
最简单是用位结构体
struct  {
      unsigned char high_port :4;
      unsigned char low_port :4;
     }  port_data;

port_data.high_port  =0x04;
port_data.low_port  = 0x40;
P2 = *(unsigned char*)(port_data);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但用2楼的方法没法解决高4位和低4位同时工作的问题啊

网友J:
按位操作得操作4次,更麻烦

楼主:
先结贴吧~~~多谢大家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是用位结构体
struct  {
      unsigned char high_port :4;

请教下 为什么照你的方法 keil-C51下编译不过
提示非法类型转换错误呢

网友L:
二楼是正解;
我以前发过一个帖子是LCD1602四线驱动的;
里面有高低四位的用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6200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