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三极管的通断

楼主(2014-06-21):
我想根据条件对PSoC的某个输出管脚置高电平或低电平从而控制三极管的通断,不知道这段程序怎么写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336986-1-2.html
看一下这个帖子

网友B:
:loveliness:挺好的呀,有翻译版就更好了。

网友C:
楼上的,2楼给的就是中文的呦,呵呵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