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滞回比较器

楼主(2014-06-21):
在用滞回比较器制作方波发生电路时,其输入信号是由谁提供的,没有外界的输入,。另外,当比较器无输入情况下,其输出情况如何

网友A:
“发生”——是说它不需要输入就能给出输出信号。

网友B:
楼主这样的提问,在逻辑上是混乱的。
如果是想要问比较器发生器如何启动,从上电开始,你自己都能分析。

网友C:
LZ的意思是用滞回比较器制作方波发生器。滞回比较器只是一个比较器,要组成方波发生器需要在滞回比较器的输入要加入周期信号才行。

网友D:
滞回比较器是比较电压,得有信号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生”——是说它不需要输入就能给出输出信号。

对,经过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