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关于开关电源电感饱和的几个疑问。求大神

楼主(2014-06-21):
1 电感量和电感饱和有没有什么关系。    2 在不同的工作电压下电感的饱和电流相不相同。   3  频率大小对饱和电流有什么影响。   4  占空比对饱和电流有没有影响。    我刚开始进入电子行业,现在在做一个开关电源,自己瞎玩玩的。希望有大神帮帮忙,为我解释下这几个疑惑!谢谢

网友A:
1.电感量与磁导率有直接关系,不同磁通密度下的磁导率不一样;电感量通常在电感未饱的条件下测量和使用,电感饱和后相当于空心电感(有一种磁开关就是这样用的);2.的回答如同1的部分意思;3.频率越高越不容易使得电感饱和,低频容易使得电感饱和(XL=2pi.f.L);4.占空比越大越容易使得电流饱和。基本上是一些常识性问题,多看书多分析。

楼主:
谢谢指点!第一第二点还是没明白,换种问法 就是磁通密度不变 ,电感量的大小, 它的饱和电流值会不会一样! 书也是再看,各种推导公式 有点推晕了!

网友A:
关于磁通密度B与磁场强度H,存在关系B=uH。H线性增加的时候,B是非线性的,即u也是非线性的。具体查阅磁芯材料的B-H特征曲线可知。

网友A:
根据安培环路定理,磁感应强度B的环路积分等于磁导率u与总电流Ia的乘积。而总电流Ia=线圈匝数n乘以单匝线圈的电流I。再使用B=uH,就可以知道磁通密度固定不变的情况下,电感量、匝数、电流之间的关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电感量与磁导率有直接关系,不同磁通密度下的磁导率不一样;电感量通常在电感未饱的条件下测量和使用,电 ...

解释的不错

网友C(2014-07-29):
电感量饱和…???磁(磁芯/磁通率)饱和…???
倒底是什么?…慨念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