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DM642基于RF5的视频算法是怎么移植的

楼主(2014-06-21):
TMS320DM642基于RF5的视频算法是怎么移植的

网友A:
RF5封装的太多东西,不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项目用起来感觉不方便……求大神指导。你是要移植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了,应该不是移植吧,是把另外一个工程的算法调用到本工程使用,比如说:

基于RF5框架下的TMS320DM642的视频处理,其中算法的调用,

Bool DIFF_cellExecute( ICELL_Handle handle, Arg arg )
{
    IDIFF_Handle diffHandle = (IDIFF_Handle)handle->algHandle;

    // activate instance object
    ALGRF_activate( handle->algHandle );

    runDIFF(diffHandle,
              (Short **)handle->inputIcc[0]->buffer,
              (Uint32 **)handle->outputIcc[0]->buffer,
              (DIFF_Env *)handle->cellEnv );

    // deactivate instance object
    ALGRF_deactivate( handle->algHandle );

    return(TRUE);
}
加黑部分调用算法时,真正的算法不在本工程而在另外一个工程,
在cmd文件中连接了那个工程,是这样连接的
-l ..\..\diff_ti\lib\diff_ti.l64_DIFF_IDIFF = _DIFF_TI_IDIFF;
其中  -l ..\..\diff_ti\lib\diff_ti.l64这个库是怎样打开和怎样创建的呢

网友A:
就是ti在DM642上运动目标检测的程序?那个库我一直认为是ti用xdais搞的求不同的算法。你在这里自己建个函数替换一下就好了吧。
我觉得用这个的必要性不大,直接用bios效率要高很多。

楼主:
恩也只有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ti在DM642上运动目标检测的程序?那个库我一直认为是ti用xdais搞的求不同的算法。你在这里自己建个函数 ...

恩也只有这样了